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P7S变频器的频率给定问题

楼主(2004-03-23):
各位盟友,我现在有一台富士P7S变频器,原来采用0~10V电压信号作为频率给定信号,现在因为工程需要改为4~20mA电流信号作为频率给定信号,应该怎样修改变频器设置参数?应本人找不到这种变频器的说明书,在此麻烦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告诉你。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B:
接端子C1(+)与11(-)。

楼主:
李工,接线我知道,但是不知道改那个参数,或者需要通过跳线选择给定信号类型吗?请再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B:
参数15设为“1”,参数16设为“2”。不需要通过跳线选择给定信号类型!

楼主:
李工,可能你手上的说明书不是P7的,参数15是加速时间,参数16是减速时间,但我还是感谢你的热心指导。正确的做法是接端子C1(+)与11(-),并且把CM和AUT短接起来,在此向上海小川电气的李怀宝先生(lhb)和上海卓信02166590836的李工表示衷心的感谢,目前机器已经正常运行了。

网友B:
对不起!我记错是G7!

网友C(2004-10-10):
有谁知道富士P7变频器11、12端子输入电压时如何让变频器反作用,即0V时为50Hz,10V时为0Hz。另频率输出时FM1、11端子电压如何修改为5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