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的一个画法

楼主(2004-03-23):
我现在想画一个圆形的MCGS开关,就像冲床上的那种,希望它有立体感,我的元件库里没有这种样子的开关,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能画出来这样的开关。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你随便找一个这个种开关的!网上应该有!实在不行就用任和画图工具画一个!只要是BMP,或是JPG的格式MCGS就能引用进来,然后自己就能做按钮了!实在不行就用数码相机拍一个吧,呵呵! MCGS毕竟不是画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