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教:如何实现开关量的互锁

楼主(2004-03-23):
我现在要用MCGS实现开关量的互锁,有两个开关量,请问怎么实现?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的开关量是通过屏幕按钮改变的吗?如果是可以在按钮上的脚本里对另一需要互锁的开关量有条件的赋值实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