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码盘问题

楼主(2004-03-23):
问一个弱问题:码盘的脉冲数与角度的关系

网友A:
码盘的脉冲数指的是每旋转一周所输出的脉冲数,即跟角度的关系是为分辨率=角度/线数

楼主:
设相对式脉冲编码器每圈2500个脉冲,均匀分布,你说和角度什么关系?一圈不是360度吗?

网友B:
2500P/R的角度精度为360/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