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4-03-24):
请问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都要用到PID参数吗?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这就在看你是不是要做闭环控制了。

楼主:
谢谢赛普! 我是闭环控制,只依靠编码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速度。是否一定需要PID参数?

网友B:
你是在做速度闭环控制,只要PI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李惠锋!如果不用PI会有什么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