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PC与S7-3152DP通讯不上

楼主(2004-03-24):
为什么我用PC与S7-3152DP通讯不上???望高手赐教

网友A:
1,将315清零复位。 2,准备好MPI适配器,或CP5611卡。 3,STEP7管理器中配置好PG/PC。S7ONLINE(STEP7)→ADAPER或5611-MPI 4,连接PLC。可以了!

网友B:
求助:设备改善 我公司有一台老设备是用S5-100U CPU 103《14块输入模块,8块输出模块》;现想改造为S7315-2DP控制制;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另:PC与S7-3152DP通讯不上,我也是此待遇 第一次上工控论坛;敬请关照! 我接触西门子的PLC时间不长 1,将315清零复位。 2,准备好MPI适配器。 3,STEP7管理器中配置好PG/PC。S7ONLINE(STEP7)→ADAPER 4,连接PLC。我的结果是不可以! 请教楼上大颗: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MPI默认的波特率是187.5K,所以第一次最好用这个波特率,否则会出现错误提示。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S7-313C-2DP的PLC,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要用更高的波特率,首先必须先下载MPI波特率设置的更高的硬件组态,然后再把PG的波特率提高才可以。

楼主:
我的PLC315已经通讯上了,原因是没插存储卡,315的PLC没有存储卡是不能进行下载的。你的问题可能也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问一下楼上大虾,为什么适配器上标定的波特率为19.2k或38.4k,这个和MPI的187.5K不矛盾吗?

网友D:
你用mpi是19.2k,用dp是187.5

网友C:
计算机的串口的波特率原来只有9.6K,现在采用的芯片能达到38.4K(安全值),如果你买的适配器是COM--MPI(DP)的可能就表示这个意思。我的适配器是USB--MPI(DP),所以就没有这个标定。

楼主:
我用的适配器是232-MPI/DP,用的PLC是314,这个CPU只有MPI接口,为什么我在STEP7中设置的通讯速率是187.5K仍能正常工作,不是MPI达不到这个速率吗?

网友C:
314的MPI的传率可以达到1.5 M,新的计算机使用的串口RS232芯片的最高速度可达到921.6K,但一般厂家会比较保守用9.6K或是19.2K,所以影响你的传输率的应该是你电脑RS232口,而不是MPI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micke大虾,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交流啊,我的qq:173437361

网友E(2007-05-18):
micke:你好!
   请问您我用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 (Version 1.2)与S7为什么会通讯不上啊?USB通讯驱动程序以安装,我用的是PC本本。
                                  谢谢!请回复。

网友F:
查看一下你的PG/PC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我的PG/PC设置为:选择PCAdapter(mpi)
                  在local connection里
                   选择connection to:usb
                选择Apply settings for all modules          在MPI里选择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address: 1
           timeout: 10s
        transmission rate:  187.5kbps
       highest station address: 15

网友E: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我用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 (Version 1.2)与S7为什么会通讯不上啊?USB通讯驱动程序以安装,我用的是PC本本。
 我的PG/PC设置为:选择PCAdapter(mpi)
           在local connection里选择connection to:usb
                选择Apply settings for all modules          MPI里选择 PG/PC is theonly master on the bus
           address: 1
           timeout: 10s
        transmission rate:  187.5kbps
       highest station address: 15
        小第先谢谢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风之翼在 2004-3-31 9:50:00 发表的内容:
  问一下楼上大虾,为什么适配器上标定的波特率为19.2k或38.4k,这个和MPI的187.5K不矛盾吗?
--------------------------------------------------------------------------------------------
很多人都容易混淆这两个速率。
适配器上的拨码开关19.2K或38.4K是PC那一端(RS232)的速率,对应Set PG/PC里PC Adaptor MPI属性中(第二页)Com口的速率。
而187.5K是PLC那一端(MPI)的速率,对应Set PG/PC里MPI属性(第一页)中的MPI速率。
一般情况下,只要CPU复位后,再将Set PG/PC对话框中的属性恢复缺省值,都可以连上。

网友H:
QQ:715273343,不清楚你用何通信方式通不上。

网友:
问题说的详细些,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