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变频器如何控制3相异步电机

楼主(2004-03-24):
我是PLC新手,请问各位大虾,单相变频器如何控制3相异步电机,谢谢!

网友A: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可以控制变频器。 如果是单相输出的变频器,那就换了它。

楼主:
谢谢了!俺明白了

网友B:
一般所谓的单相指的是输入单相,输出还是三相

楼主:
可是,俺手头有一课题,要用单相输出的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这可如何是好?是不是题目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跟领导有矛盾?领导勒令你用单相输出的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