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4-03-24):
如果我的监控网络中允许两台以上的机子作为I/Oserver,同时独立的向硬件设备读写数据,那么不知道力控组态对于写变量采用的是什么机制:是定时写,还是变位写,如果是变位写,是不是每次写之前先读数据,如果硬件数据与软件数据不同,则将数据写到硬件中。如果我的上述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如果出现多台机子同时向下写的话,如何避免不会出错。

网友A:
是变位写,是每次写之前先读数据,如果硬件数据与软件数据不同,则将数据写到硬件中,这个是对的,多台机器同时写的话,因为有回读的过程,所以可以保证数据的正确。

楼主:
版主能不能详解一下回读过程的含义,不是太明白,比如a机写开关量为0(断开),b机怎么保证不会因为软件中的1与实际硬件的0不一致而导致从向硬件写1(合闸),从而出现频繁动作。

网友A:
两种方式:主要以硬件的状态为主,所以A机为0,B机为1操作的话,谁最后和硬件通讯谁有效,如果两套机器作了脚本动作,那么需要自己作个同步机制,因为我们采用的热备方式,如果是双机冗余,那么A、B机是镜象的就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