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odbus下的两种传输模式

楼主(2004-03-24):
请问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各有什么优缺点?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RTU, 什么情况下用ASCII? 刚开始接触, 不是很了解, (书上写的很理论化)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接触的用ASCII比较多,使用ASCII模式,消息以冒号(:)字符(ASCII码 3AH)开始,以回车换行符结束(ASCII码 0DH,0AH)。这样从程序判断上比较方便,我是这样想的,起始RTU也不麻烦:) RTU传输的数据是二进制,不如ASCII码方便。 一家之谈--呵呵,做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