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水手求教:在wincc中,用什么方法能对位进行修改和单独用变量来保存位?

楼主(2004-03-24):
水手求教:在wincc中,用什么方法对位进行修改和单独用变量来保存位?

网友A:
用位逻辑运算

网友B:
本人同样问题是用S7-400和S-200组成的PB_dp网,上位用的是CP5613,问题是用S7-200的命令NETR,NETW对S7-400是不是能用, 如能用,S7-400是如何编程,用啥FB或FC,用高手的编个框架既可,本人不胜感激!!! 不能用的话,该如何编程!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本人刚接手一个工程,厂家定了8台S7-200和1台S7-400,组成的PB_DP网,(也不知那个人指点的!不如用ET200).对于S7-400和S7-200的这种组网,本人不知如和编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如何应用位逻辑运算呢?使用脚本语言吗?请指教!

网友B:
i am sorry!!! 我没用过WINCC! 到西门子网上问吧!看来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和c的语言一样,& | ^ !

楼主:
恕我罗嗦,就拿一个具体的问题来说,有一个32位的变量,我想将其中的第六位存到一个二进制变量中,你说如何实现?

网友A:
"32weibianliang"&0x20 然后将这个值负给二进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