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200 怎么样300能读200的

楼主(2004-03-24):
西门子300与200 怎么样通讯能连上 300能读200的数据(开关量)

网友A:
dp方式,详见200的手册,EM277部分。

网友B:
本人同样问题是用S7-400和S-200组成的PB_dp网,上位用的是CP5613,问题是用S7-200的命令NETR,NETW对S7-400是不是能用, 如能用,S7-400是如何编程,用啥FB或FC,用高手的编个框架既可,本人不胜感激!!! 不能用的话,该如何编程!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本人刚接手一个工程,厂家定了8台S7-200和1台S7-400,组成的PB_DP网,(也不知那个人指点的!不如用ET200).对于S7-400和S7-200的这种组网,本人不知如和编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C:
看了几下!想了一下! 请问各位高手! S7-400和S7-200用EM277连网,定一的数据交换区,是不是S7-200和S7-400把该数据区作为各自的DB,然后在各自的程序中对该DB进行访问!! 如是这样!那S7-200的I/O在S7-400系统中如何访问!是不是在S7-200中MOVB到 DB的一个BYTE!在S7-400中OPN DB访问该子节 那位高手对俺说声是或不是!!!!按谢了!!!!!

网友C:
俺本来是玩SLC500的,刚找个小公司,给的不多,确让俺编S7程序,二个月时间,试用期!一个主站,8个S7-200从站。上班一个星期程序不知如何下手!主要是对S7-400不熟!真心请教各位高手。   还有一个问题!既俺记得S7-300系列的地址号,0机架4号槽的AI地址是非256开始。为和俺用STEP7 VER5。12的硬件组台的系统,AI地址从512开始。俺的组态如下:0号机架开始:1号槽:电源。2号槽:CPU。3号槽:通讯模块:4号槽:16CHN AI。在硬件组态中,该模板ADRESS START:512。更改不成,啥原因。请教高手了!!!!1对了,俺用的是400CPU! 没高手指点的话,俺只有上JOBCN啦!

网友D(2006-03-04):
300的p区从256开始
400的p区从512开始
这是因为400更强大,i/o可总共可支持512字,于是把0~511空出来了

网友E:
AI起始地址从几开始并无所谓,你可以自由修改,
西门子300与200通迅有两种方式,如果站点多通迅要求响应快就要用DP通迅,如果是做一般通迅可以用MPI方式,不用加EM277,就用200的通迅口,低成本。

网友F:
mpi communication,
s7300/400 use x_get/x_put TO Write/read s7200

网友G:
通过MPI无组态方式即可读取200的数据,200的PORT 0波特率设定与300的一致,然后在300或400方编程SFC67和68就可以了

网友H:
基于MPI的全局数据交换(GD),应该可以

网友H:
上面的帖子失误!通过MPI,在S7-300里调用SFB67(接收)和SFB68(发送),不需要在S7-200里写程序,只要把要交换的数据放到一个连续的V存储区即可。

网友I(2006-12-19):
你是说SFB67/68吗?找不到,只找到SFC67/68好像应该是的

网友J:
很详细,很简单请参阅<<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

网友J: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册)
   本书从网络通信的实际应用出发,以MPI、PROFIBUS和工业以太网等多种常用的通用协议为脉络,基于西门子工业控制产品和系统,如:S7-200、S7-300、S7-400、HMI等,以清晰易懂的理论、丰富详实的通信实例并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全面介绍了西门子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基于各种协议的通信方式及其具体应用。

作 者:崔坚 出 版 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书 号:7-111-15177-1/TP.3591 出版日期:200409
价 格:49元 邮  费:5元
目录
  前言
  第1章 概述
  1.1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发展
  1.2 全集成自动化
  1.3 SIMATIC NET 工业通信网络
  第2章 MPI通信
  2.1 MPI概述
  2.2 MPI网络
  2.3 设置MPI
  2.4 PLC-PLC之间通过MPI通信
  2.5 S7PLC与HMI产品之间的MPI通信
  第3章 PROFIBUS通信
  3.1 PROFIBUS介绍
  3.2 PROFIBUS总线的拓扑结构
  3.3 PROFIBUS总线设置和属性
  3.4 PROFIBUS-DP的应用
  3.5 PROFIBUS-DP诊断
  3.6 PROFIBUS-DP连接从站设备的应用
  3.7 FDL通信方式
  3.8 FMS通信方式
  3.9 PROFIBUS-S7通信
  3.10 PROFIBUS通信总结

网友J:
本网站有此书
http://www.gongkong.com/bookshop/include/464.asp

我本人看过,感觉不错,上手很快。

网友K(2007-06-25):
各位高手:s7-300与s7-200同时采用mpi和profibus通讯方式可以吗?

网友L(2007-08-28):
可以采用DP的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首先组态300PLC,在组态的时候定义好与200数据交换的VB区就好了,然后在200里面把需要数据交换的地址传送到得意好的VB区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M:
补充一下,上面最后一句话不是得益是定义,请见谅!

不会,学习!

网友:
版主,好好看看200的手册

网友N:
有没有不要前的电子书

网友O:
用EM227是很可以

网友P(2008-05-12):
我现在做毕业设计 哪个高手指点一下,s7-315-2DP与s7-200进行PROFIBUS-DP的范例程序啊.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懂

网友Q:
16楼讲的方法我试过  可用

网友R:
支持,看书,学习,学海无涯!!!!

网友S(2008-09-10):
通过MPI,在S7-300里调用SFB67(接收)和SFB68(发送),在S7-200里写程序,把要交换的数据放到一个连续的V存储区即可。同时为了监视300与200的通信中断情况,建议把S7200中的SM0.1  周期1秒的脉冲信号提取到300中,在300中编写相关程序就可以监视200与300的通信状况。

网友T:
010-88379170、88379693这是书店的电话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册)
   本书从网络通信的实际应用出发,以MPI、PROFIBUS和工业以太网等多种常用的通用协议为脉络,基于西门子工业控制产品和系统,如:S7-200、S7-300、S7-400、HMI等,以清晰易懂的理论、丰富详实的通信实例并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全面介绍了西门子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基于各种协议的通信方式及其具体应用。

作 者:崔坚 出 版 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书 号:7-111-15177-1/TP.3591 出版日期:200409
8月10号的汇123元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书啊!真是没有效率

网友T:
对:Neo.Lee 关于本网站有此书
http://www.gongkong.com/bookshop/include/464.asp

我本人看过,感觉不错,上手很快。
内容的回复:这个书店太慢了一个月都收不到书!8月10日汇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书店的书啊!效率真低啊!

网友T:
对:Denver 关于300的p区从256开始
400的p区从512开始
这是因为400更强大,i/o可总共可支持512字,于是把0~511空出来了
你搞的是不是别的人编好的程式啊?别人搞好是有写保护的,所以改不了.我刚才试了一下都可以改啊!

网友T:
对:sztaoyanbin 关于俺本来是玩SLC500的,刚找个小公司,给的不多,确让俺编S7程序,二个月时间,试用期!一个主站,8个S7-200从站。上班一个星期程序不知如何下手!主要是对S7-400不熟!真心请教各位高手。   还有一个问题!既俺记得S7-300系列的地址号,0机架4号槽的AI地址是非256开始。为和俺用STEP7 VER5。12的硬件组台的系统,AI地址从512开始。俺的组态如下:0号机架开始:1号槽:电源。2号槽:CPU。3号槽:通讯模块:4号槽:16CHN AI。在硬件组态中,该模板ADRESS START:512。更改不成,啥原因。请教高手了!!!!1对了,俺用的是400CPU! 没高手指点的话,俺只有上JOBCN啦! 内容的回复:是别人编好的程式吗?是的话一定是人家加了写保护.本人试了一下是可以改的

网友U:
我想还是用DP比较方便,不用编程。用一个EM277,只要在SETP7中组态就可以了。《西门子工业通讯指南》上有例子,非常详细

网友V:
300的p区从256开始
400的p区从512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