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指点!请问不间断电源用于何处!!

楼主(2004-03-24):
由于第一次接触不间断电源UPS,不知其作用?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计算机服务器、工业自动化等电源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停电的时候,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继续供电

网友B(2004-09-21):
我们设计“石油机械系统中的不间断电源UPS”,需要求助各位大哥大姐给我提供详细的资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