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显示"错误,瞬时过流"

楼主(2004-03-24):
我厂一台210KW的安邦信风机娄变频器,近来老是出现"错误,瞬时过流." 在这请教大家这是怎回事. (这台变频器已使用一年了,没修过的)

网友A:
1。脱开电机试一下,是否过流? 2。接插件是否接触不良? 3。负载是否漏电?

网友B:
测量实际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肯定没躲过起动电流,因为启动转矩大,检查下风叶是否正常有可能轴承转动不活络引起的

网友D:
将R117电阻断开一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