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功放为什么老爱烧掉?

楼主(2004-03-24):
我给我的一用户配了一台线性功放,输入信号1.1V,功放的最大输出110V,50A。此功放在工厂做测试时无任何问题。可一交到北京用户手中就造成过热、然后晶体炸掉。此时还未加到满功率,电压101V,电流才39.7A,工作大概20分钟左右。有好几次了都是因为过热造成我的大功放坏掉。可是我的功放在几次返修中工厂测试加到110V、50A连续工作30分钟都没有问题啊,奇了怪了。 我的用户的使用环境是这样的,我的功放后他还要加一个50倍变比的变压器,通过它需要变出一个接近2000A左右的一个电流灌到他的负载作承受实验。这样的环境我的功放在40几个安培电流时温升很快上来,好几次造成我的三极管炸掉。可我在工厂测试直接接个电阻加到110V、50A连续工作30分钟都没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加的变压器的问题,还是他用的信号源的问题,他的信号源是固伟的,2000多块钱,很不准。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头发都快白了。谢谢

楼主:
没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A:
对不起我不会

网友B:
建议你把交流电压表和交流电流表接上试一下。怀疑有自激现象。

网友C:
请把你的发图到我处!问题在功率放大器!!!

楼主:
为什么问题在功放呢?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网友C:
问题一点就好!

网友D:
换一个信号源吧。。。

网友E(2004-05-08):
你的功放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配置看看吧!

楼主:
配置实际上是一个大电感,经过我实测功率因数很低,只有0.27,而且电缆超导之后阻性都没有了,显现的全是感性,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我的功放烧掉. 请问大家我分析的对不对,如何才能改善呢?

网友F:
信号源不稳定问题,可用缓冲网络加以改善!!

网友A:
感性负载需要加泄流回路

楼主:
请问天衡大侠,如何加泄流回路?我对这个概念一点都不懂,还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F:
滤波回路可以吧,把太大的波纹给滤去啊 !!

网友F:
到底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04-06-10):
我打算给他换一台15kva的交流电源,增大功率,不知能否解决功率因数低的问题,请大虾们支着。

网友G:
可查用户的:1.信源频率太高/太低, 2.信源电源波形,功放电源波形是否有谐波干扰;注意布线分部电容的影响; 3.信源电源,功放电源不接同一路电源; 拙见勿见笑

网友H(2004-07-19):
不接信号源,检查一下负载试一下

网友I:
原因是后面加了变压器的缘故!具体还不清楚!

网友A(2004-09-07):
还是考虑功率因数吧~~~ 功率因数低是不是峰值电流会很大呀

网友J(2005-05-16):
建议加个匹配器

网友K:
首先,听你分析应该是变压器负载引起的饿,因为变压器负载感抗很大,导致你的功率因数很低,无功电流很大(损耗很大),实际早就超出你的额定电流,所以才出现你现在的现状. 建议在负载变压器前侧并联补偿电容器,参数选一下,再用功率因数表测量一下有没有高起来,

网友L:
搞个隔离稳压器吧,需要找我13096360771

网友M:
在功放C极加5Ω功率电阻,用于降低晶体管饱和电流,在E极加3Ω反馈电阻,用于降低晶体管饱和导通时间,并在BE极之间并联10P左右电容旁路高频次波.仅供参考

网友N:
输出是个变压器,如果频率变化那阻抗也跟着变化对不对. 可能是低频阻抗太小或高频时有偕波.

网友O:
变压器是感性负载,放大器驱动感性负载须考虑感性负载的逆流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类问题造成很多您所遇到的问题。通常采用吸收回路或续流电路可以改善。愿意和您多做交流,我的电子邮件:wdemail2002@yahoo.com.cn ,小王

网友P(2006-03-16):
我也同意电路维修的看法,可以让那位用户检查一下功放再接变压器之前有没有续流电路。因为根据你的功放给出的输出指标应该可以带很低阻抗的负载,可是不到半小时就损坏,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变压器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回馈到你的功放输出级造成的。

网友P:
而且我也考虑过功放产生自激,但是既然是你自己测试时完全正常并且用户还可以播放20分钟,那么可以断定你的功放本身并没有自激现象。即使是接入变压器后才产生自激,那也说明是用户在接入负载前没有做相应的防自激处理或者你的功放的输出未加防自激电路,遇到感性负载就出问题了。

网友Q:
韩瑞峰你讨论的环境有误,我们这里是电力运行环境,而你的问题缺是电子运行环境,建议找专业电子网站。

网友R(2006-08-07):
因为他喜欢烧掉

网友S:
用示波器监测信号源的波形,输出信号的波形,看工作时是否一致,有什么异常没有,发现了问题就好解决!!

网友S:
信号逐渐加大,观察整个过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网友T:
那个变压器就是一台大电感,使得你电源的输出电流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相移。
你电源的损坏并不是由于电流大,而是由于电流被移相,导致输出功率小,而内部损耗大,发热导致烧坏。
解决办法:
1.作无功补偿,电源输出端并联电容,减小电流移相角度
2.加强散热。
3.重新计算一下每个三极管和均流电阻的实际耗散功率,看是否需要增加晶体管和调整均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网友T:
至于和信号源有没有关系,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信号源给他试试阿。如果有自激震荡,那问题就有点复杂拉,大功率电路消震可不是那么好搞得。

网友T:
对了,加电容估计不好办,输出交流110v,大电感负载,那得要多大一个电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