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油田磕头机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04-03-24):
急需油田磕头机节能改造方案。请来邮件。感谢!

网友A:
改造方案我这儿有。 丁孝东 0536-6289671

网友B:
雪痕你好: 有几种方案,一种是采用直线电机,通过变频器调整频率,这个我的朋友的朋友在做,据说还可以。 第二种是采用高压斩波内馈调速。这个通常用在电站的节能系统上。 这两个方案我接触过,但没有亲身使用过,但我觉得应该能满足您的需求,我是搞自动化控制的,看到油田那么多的磕头机不停的在运转,光是变压器的损耗就应该很大。如你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北京东方卓成自动化设备生产基地 尹建平 010-61363122

网友C:
回馈制动单元在油田抽油机(磕头机)上的应用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几乎任意控制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许多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通常由制动电阻白白耗损的电能超过20%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IPC-PF1s是专门为油田磕头机设计,适用于11-55kw的磕头机变频调速系统。 使用回馈制动单元改造后的磕头机变频系统节电高达30-60%。 加能电子 0755-8341-6746 0755-8340-9720 0755-8341-6757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贴 能否将方案发至我的信箱: wanglei@xingyuan-tech.com.cn

网友D(2009-07-24):
请先说明一下,磕头机电动机的功率,目前的工作情况等。

网友E(2010-01-27):
用相控节电器来做,自动跟踪负载,节电率高,投资比较小,武汉盛通源科技生产这个,叫抽油机节能控制柜 :www.sentsun.com

网友F:
有成熟产品及方案!用节电博士系列产品!祥情请浏览http://www.szhtjn.com

网友G:
关于抽油机节能方案

目前我已在陕北应用,与现在变频器使用不同方式,尽量按功图曲线运行等。

网友H(2010-10-05):
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