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金属转子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4-03-24):
各位好! 小弟初来, 有一事相求,我们的转子流量计在试车是遇到了问题, 误差太大.读值400l/h,实际测量只100l/h,厂方给调换了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可流量计带回厂方标定是准的,于是说我们提供的物料粘度数据有误,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粘度是正确的,在允许的0-250CP之内. 物料粘度:温度50度下 180 - 360 cp 工作温度60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请各位帮忙诊断一下, 谢谢

网友A:
管路里有空气吗?

网友B:
是否前后的压力差大了?请把前后的阀门的开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几次试一下。我们可以探讨一下。E-mail:zxjzhws@sina.com

楼主:
物料是精制羊毛脂,管路内应无空气存在. 物料经齿轮泵输送通过流量计后进入真空条件下的薄膜蒸发器,接流量计管道为Dg25,前后各一球阀,另有一回流管道去物料储罐.操作时因须控制流量,故以回流阀控制压力在3.5kg/cm^2左右,以流量计后的阀门调节,控制流量.当时没有意识到压差的问题,会有影响吗?只是想尽量增大压差以增加流量了.流量计量程40 - 400l/h,到最大400时,实际只测得约100.

网友C:
为何不试一试齿轮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对于管道、阀门无特别的要求,适用粘度5~25000cp,温度180度,可选流量0.005~1000L/min 详细资料可登陆www.kem-kueppers.com.cn E-mail:sales@allmeters.com

网友D:
肯定有硬件方面的问题仔细查找、排除,我认为问题能够解决,要多方面检查,你对现场情况是最熟悉的了,别人说的都只是猜测,但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