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协议

楼主(2004-03-24):
请问:fx2n系列plc串口通信格式的有关说明 谢谢指教!

网友A:
fx2n系列plct通信中涉及到一个软元件的"绝对地址"问题. 想向各位大哥请教x y m d 等软元件"绝对地址"的计算!! 谢谢!!!!

网友B:
对D8120进行设置,该项设置中包括了通讯速度、校验、协议的相关规定 ,看通讯手册就可以了,如:设置通讯速度9600BPS、无校验、标题无、终结符无、控制线无作用、无协议、无和校验、传输控制协议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