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CPU224)能否在RUN状态下载程序?

楼主(2004-03-24):
各位高手,小弟菜鸟一个,没有系统学过PLC控制。 最近,本单位增设备一套,使用S7-200来进行加热控制,因厂家提供的程序有误,不满足工艺要求,所以需要重新更改控制系统程序。系统没有设计手动自动的切换,所以在调试过程中,只能修改一次,系统就停机一次,完成后再重新启动,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调试工作。 求教:能不能在RUN状态直接把程序传至PLC呢?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大家,帮帮我~~~

网友A:
你用的是何种型号plc?只要你的系统对实时控制要求不高,采用菜单比较功能即可完成。但要谨慎,你就不会冷调试成功再热试吗?

楼主:
谢谢新股上市!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CPU为224。 我没有冷调试的条件和时间,因为生产要进行的。

网友B:
用一个td200可一吗

网友C:
你能否把问题说清楚点,是什么概念手动与自动的切换?手动与自动切换的工艺要求是什么? 手动与自动的切换怎么只能修改一次呢?应该可以通过软件实现无数次的手动/自动的切换的!

网友D:
我记得s7-200有在线调试的功能,具体在工具条的哪一个下拉菜单,我给忘了,找找看,不麻烦的

网友E:
你好:在RUN状态下不应该对PLC程序进行修改,以防出现不该发生的事情。程序的调试总有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你可以看一下S7-200使用手册。如条件许可请你把程序下载下来压缩后发到我的邮箱里我们可以一起研究。xubingeng@yahoo.com.cn

网友F:
先使用仿真软件试通后再下载。

网友G:
在线修改,下载变化!!!

楼主:
真心感激大家的帮助! 我昨天已经尝试了在RUN状态下修改了程序,结果的确造成了系统的非正常变化。 请问tigermu和各位热心的老师们,用什么软件可以仿真? 另外,小弟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通过调整煤气阀门开度和风机转速来控制温度的小程序。 我是这样想的: 1、风机用变频器来控制,因为工艺要求分成5个速度,这已经在程序里实现; 2、用PID控制煤气阀门开度。 现在风机的控制已经完成,我想在程序中用PID生成向导完成PID程序部分,但是却总是完成不了,提示错误"All timers in use"。 请问是怎么回事? 鞠躬致谢~~~

网友H:
step7 v5.2 授权100元/套     email:yyf61@126.com

网友I:
yyf61,你也太黑了,网上到处都有下的

楼主:
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调试程序,也不知道如何仿真,请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F:
赵建平你好: 请你到西门子中国网站上浏览一下,也许会有所收获。 www.ad.siemens.com.cn

网友J:
200的仿真软件功能太差,可能试不了的

网友B:
那里搞到step7 v5.2 授权

网友J:
我应该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