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急!!曲线的时钟设置

楼主(2004-03-24):
当作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的时候,x轴的时间应该怎样才能与当时的时间对应上去。请教各位

网友A:
将现在或当时的时间用Date/Time To Seconds转换后赋给property 的XScale.offset。时间间隔要设置property 的XScale.Multiplier。对X scale-formatting也要将format设置成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