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RBUS总线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4-03-24):
我公司的一台裁断机采用INTERBUS总线,总线中的一块PHOENIX模拟量输出模块近日损坏,该模块现在已经淘汰,请问如果选用一块PHOENIX升级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或其他公司的INTERBUS模拟量输出模块替换,需做那些工作?如果需在组态中更改的话,需使用什么软件进行组态以及怎样组态?组态软件是IBS CMD吗?在那里可以得到?望各位大侠赐教!急!

网友A:
取决于你采用的INTERBUS系统(G2/G3/G4),你可以将总线配置发给我zhlbit@163.com,我帮你看看。

网友B(2005-08-13):
请问interbus出现故障:bus failure 一般有几种故障可能?

网友C(2013-09-17):
  取决于你采用的INTERBUS系统(G2/G3/G4),主要是看你的 总站支持新的模块不? 可以支持的话直接用 CMD 软件组态就可以 !

网友D(2019-06-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