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灯光交替编程

楼主(2004-03-25):
当C0计数满10次后让Y0与Y1交替闪烁、间隔1秒;当C0计满15次后,让Y0与Y1一齐闪烁,当计数满20次后复位停止

网友A:
设置C0、C1、C2三个计数器同时计数,C0计数设为10次,C1计数设为15次,C2计数设为20次! C0输出C1没有输出的话让Y0与Y1交替闪烁! C1输出C2没有输出的话让让Y0与Y1一齐闪烁! C2输出后复位停止! 这样总该会编写下去了吧!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

楼主:
y0与Y1怎么交替啊

网友A:
说到这种程度这个程序还编不出来的话还是出钱找人编吧!

网友B:
用触点形比较指令 ——{LD= K10 C0]--Y0和Y1交替闪烁 ——[LD= K15 C0]--Y0和Y1一齐闪烁 ——[LD= K20 C0]--复位

网友C:
你用的是那种PLC啊。

网友B:
用的是三菱FX2NPLC

网友D:
他是问交替怎么做的,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