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决老师留给我们的编程试题,急盼急盼

楼主(2004-03-25):
当C0计数满10次后让Y0与Y1交替闪烁、间隔1秒;当C0计满15次后,让Y0与Y1一齐闪烁,当计数满20次后复位停止

网友A:
用什么做的?

楼主:
三菱PLC,用功能指令谢谢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不会解决吗?     1:LD X0     2:OUT C0 K20     3:LD M8000     4:ZCP K10 K14 C0 M0       5:LD= K20 MOV K0 C0     6:LD M1     7:AND M8013     8:OR M0    9:OUT Y0    10:LD M1    11:ANI M8013    12:OR M0    13:OUT Y1 END

网友C:
李兄 好像你的程序有一点小小小的问题 能修改一下下吗?

楼主:
是的错了,我上机发现不对

网友B:
对不起,传快了点,把OR M0改成OR M2应当可以啦?

网友D:
作完就毕业了吗

楼主:
不是拉,我自己的课题了,李兄程序还是错了,首先对计数C0的应运程序上首先要有RST对它清零哦,可以和我QQ上聊吗?

楼主:
不是拉,我自己的课题了,李兄程序还是错了,首先对计数C0的应运程序上首先要有RST对它清零哦,可以和我QQ上聊吗?218100318我的

网友B:
谁说计数器就一定要用RST指令来清零,是你老师讲的吗? 用MOV K0 C0一样可以清零呀?

网友C:
我上机试了不可以

网友B:
不会吧?用传送指令把BCD码0传送到C0, C0的当前值为0,那么C0当然也就复位啦?

网友E:
LD X0 OUT C0 K30 LD M8000 MOV CO D0 ZCP K10 K14 C0 M0 LD=K20 D0 MOV K0 C0 LD M1 AND M8013 LD M2 ANI M8013 ORB OUT Y0 LD M1 OR M2 ANI M8013 OUT Y1 END 该程式保证可以用! 有空大家多交流!

楼主:
那怎么做啊

网友E:
我在中山工作 有问提的话可以发邮件:ZENGZHAOBIAO@126.COM 我能帮忙的话一定帮

楼主:
LD=K20 D0   这个指令在指令编程中怎么输入啊,不然我怎么验证呢?,谢谢你的帮忙,我非常愿意结交你作为朋友

网友E:
你是用电脑,还是用手编器? 用电脑的话就直接输入LD=空格k20再空格DO 然后再按回车键。 要FX2N才有这条指令 指令编号是224 上面的应用是当D0等于K20时 传送K0到C0使C0复位

网友E:
LD= K20 D0 MOV KO CO 也可用 CMP K20 D0 M100 LD M100 RST C0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上面应该是LD M101

楼主:
w 我不是用的FX2N编程的,我用电脑输入,是FX(FX1)

网友E:
您把LD= K20 D0 MOV K0 C0 改为CMP K20 D0 M100 LD M101 RST C0

楼主:
我编得请你指教对不对? LD M8002 ORC0 RSTC0 LD X0 OUT C0 K20 LD M8000 ZCP K10 K14 C0 M0 LD M1 MPS AND M8013 ALTP M5 OUT M6 MPP ANT M5 OUT M7 LD M2 AND M8013 OUT M8 LD M6 OR M8 OUT Y0 LD M7 OR M8 OUT Y1 END

网友E:
到10以后Y0显两次Y1才显一次 其他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