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专家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变频缺相?

楼主(2004-03-25):
非常求助! 各位专家,我现在在学修变频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非常棘手,我不能解决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谁能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的变频加电启动后,我用交流电压档测UV UW两相都有电压(650V左右),而VW相就是没有电压。我用电阻档测了主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希望大家帮帮忙好吗?谢谢!!

网友A:
模块或驱动还有问题!变频器型号?

网友B:
大部分情况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C:
驱动电路故障,仔细检查,应该至少一路没有驱动波形输出.

网友D:
有一次我修的西门子变频器就是这个样子,有两相有六百多伏电压,有一项缺相,检查有一个光耦坏掉了,HP3320,你的情况差不多,可能是驱动坏掉了。

楼主:
我修的型号是富士5000G9S

楼主:
因为我是新手,所以我不太清楚,您说的驱动是不是哪几个黑方块啊?用焊锡焊的那个?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所以不太明白,您能说的清楚些吗?谢谢了!

楼主:
对了,高人,难道您有它的电路图?您怎么知道是那个光耦坏掉了。我都不懂,您能给我看看电路图吗?我的E-mail:L5827765jp@163.com 谢谢啊

网友E:
你是不是电工呀?乱搞要爆炸的,小心点哦!!!!

网友F:
晕哦~~~~~~~~~~哪个元件不是用焊锡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