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DCS系统pcs7与它的基于PLC的总线控制系统的区别

楼主(2004-03-25):
本人任职于一工程公司,从事PLC方面工控工作,现在有点涉及到DCS的问题请教大家。 问题是关于西门子DCS系统pcs7与它的基于PLC的总线控制系统的区别。本人没有搞过DCS,找了一些资料了解,知道关于西门子DCS系统pcs7用的控制器是S400,I/0是S300,走PROFIBUS总线,在下有点不明白,这样的DCS系统与基于PLC的总线控制系统的有什么区别。 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从本质上没有区别! 1.PCS7提供专用DCS组态软件,其中包括WINCC+STEP7,但价格会较高。而基于PLC的总线方式只配置WINCC+STEP7。 2.PCS7可以提供冗余控制器。当然,如果你愿意或有必要,S7-400PLC也可以选冗余型的,但要单配冗余软件。 3.IO部分两个方案一般都使用PROFIBUS-DP+ET200(S7-300的IO卡)的结构。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过程控制器的发展方向: 1.传统DCS:基于UNIX的专用软件专用工程师站+专用操作站+专用网络+专用控制器+专用IO总线+专用IO卡件-70年代~90年代初 2.传统DCS:通用工程师站(基于WINNT)的通用工程师站+通用操作站+专用网络+专用控制器+专用IO总线+专用IO卡件-90年代初~90年代末 3.当今DCS:通用工程师站(基于WIN2000)的通用工程师站+通用操作站(或服务器+客户端方式)+工业以太网络+专用控制器+通用现场IO总线或专用IO总线+OEM方式的PLC IO卡件-90年代末~现在 4.未来DCS: 通用工程师站(基于??)的通用工程师站+通用操作站(或服务器+客户端方式)+工业以太网络或现场总线+分散的小型现场控制器(类似于现在的PLC)。当然,对于一些控制区域非常集中且复杂的装置,大型控制器+IO的方式可能会更合适。-未来。 即:过程控制会由完全分散的盘装仪表,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DCS ,最后可能又会发展到完全分散危险的现场控制器。

楼主:
谢谢老兄的指教,谢谢

网友B(2004-06-18):
那么就是说只要选择DCS组态软件,下面具体用什么DCS系统也好还是总线也好,甚至PLC系统,只要下面的现场实时数据能进入上位机,DCS组态软件可以识别这些数据就可以成为DCS系统了。

网友C:
按照DCS的名词解释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