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解决!!!!

楼主(2004-03-25):
当C0计数满10次后让Y0与Y1交替闪烁、间隔1秒;当C0计满15次后,让Y0与Y1一齐闪烁,当计数满20次后复位停止    用功能性指令编写

网友A:
用比较指令或高速置位指令来做,很简单的自已好好想想吧。

网友B:
楼上兄弟,我知道啊,关键石Y0与Y1怎么交替闪烁啊

网友A:
用交替输出指令(ALT)试一下,还不行的话自已再编写一个反复周期电路这样时间就可调。

网友A:
我给你写一个交替输出的指令吧,也可以用置位复位指令的。你自已试一下,我顺手写的。 LD C0 AND M8013 ALTP M0 LD C0 ANI M0 OUT Y0 LD C0 AND M0 OUT 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