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硬件以及电量变送器的选型

楼主(2004-03-25):
我要采集20个温度点和两个电能,但是不清楚需要选择哪些参数,请高人指教! 我的温度估计是在-30摄氏度到60度之内,是否该选择热电阻变送?可是不清楚热电阻以及变送器的选型。 对于采集电能,不知道电能变送器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以前用过电流变送器,因为波形畸变的厉害,所以选型失败过,不知道这个电能变送是否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哪位老师帮我解释,并配置一下, 谢谢!!

网友A:
采集20个温度点,温度估计是在-30摄氏度到60度之内——采用集成电路的器件比较方便; 两个电能——可以选择带串行接口的电度表

网友B:
您指的是数据采集卡吗? 可是在这之前我得将它们转化成标准电压,我不知道要如何选型啊.请指教!

网友C(2007-09-13):
采集20个温度点,温度估计是在-30摄氏度到60度之内:::要用热电偶+温度采集模块

电能::不清楚,也想了解!!!!

网友D:
那个西姆宏的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