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模式与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2004-03-25):
伺服驱动模块对位置控制模式与速度控制模式处理有何区别,CNC侧对这两种控制方式反馈信号的处理一样吗?希望大虾们点拨。

网友A:
速度控制少用一个位置环。

网友B:
两种控制模式主要看你对那一个有要求。

楼主:
位置控制模式下反馈的位置讯号后,差值由CNC处理还是由伺服装置处理。

网友C:
参见本版精华区的“扭矩、速度和位置”

网友D:
一般伺服有position control ->speed control ->current control 三个控制环节。

网友E:
to toyio: 位置控制模式下反馈的位置讯号后,差值由伺服控制器处理 CNC通过插值算法决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