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压电阻

楼主(2004-03-25):
那位专家指导一下,变频器整流用的均压电阻怎么选择参数

楼主:
一个封装中有2个或3个大功率电阻哪有卖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得是什么阻值和功率呀,若是充电电阻,我这里还有的找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得是什么阻值和功率呀,若是充电电阻,我这里还有的找.均压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