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上的数据无法传给PLC??郁闷!!

楼主(2004-03-25):
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一个项目指定用组态王做上位机监控软件,下位机用的是S7-300PLC.PLC中的数据我已经成功发给组态王!但是....组态王中的数据无法传给PLC,我用的是编程电缆通讯的,百思不得其解!如何才能成功?我在S7-300中已经设置了接受数据块DB20,并且与串口调试助手的通讯也成功了,但是始终无法接收来自组态王(模拟量输出或离散量输出)所发出的数据.为何呢?忘高手给予解答!!盼回复!!谢谢了.

楼主:
如果工控专家能够看到我的帖子,希望能够给予指导!我用的是点对点通讯.不知道是不是在设置方面出现了问题??!或者小叮当能否给我找到对应的资料.另外,感谢工控给我寄出的6.5光盘!!

网友A:
请参照检查您的寄存器是否定义正确:DBx.y x:0--65535y:0-16383(大小为16k )BYTE,SHORT,USHORT,BCD, LONG,LONGBCD,FLOAT, I/O整数,I/O实数 读写 数据块寄存器。x是数据块(DB)的块号(编号)。 y是寄存器的起始字节号,是相对于块号x的数据块数据区首地址的偏移 DBx.y.z x:0-65535 y:0-16383(大小为16k) z:0-16383(大小为16k) STRING I/O字符串 数据块寄存器x,y含义同上 z是字符串的终止字节号,是相对于块号x的数据块数据区首地址的偏移 当组态王需要读取模拟量模块中的输入输出寄存器值时,组态王(本驱动)中没有直接用于读取模拟量的寄存器,您需要将模拟量对应通道值通过PLC编程传送到DB块中,组王直接从DB块中读取该值即可。 详细的帮助设置文档已发到您的邮箱,请参考!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我可以从你们的光盘中找到的,对于一些参数设置,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数据已经在上位机接受到了.谢谢.没人回帖阿???

网友B:
没理由,组态软件都是先写后读,问问北京亚控吧,如果变量设为读写,那就是驱动问题

楼主:
给他们打电话了,我用的是MPI口,他们给我提供了PROFIBUS的配置.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组态王很差的,不但不讲信用,而且服务很不及时到位,很牛逼的一个公司。还是换换软件吧,国内软件很多,MCGS、开物、力控都不错的。我接触了很多组态软件,整体感觉哪个都比组态王好,听说组态王最近涨价了,牛逼大了去了。

网友D(2012-02-20):
我想请问,你实现组态王与西门子S7 200通讯时,通过自由口传输数据。当上位机发命令给PLC后,怎样接受从PLC传给组态王的信息?比如,发送一个开机命令,自己定义一个字符串协议,发给PLC,PLC在接受到命令后,如果通信成功,将会发一组数据给组态王,让上位机知道已经发送命令成功。组态王怎样接受PLC传上来的数据并且做出判断呢?谢谢好心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