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的尺寸问题

楼主(2004-03-25):
关于人机界面的尺寸问题,最大的尺寸可以有多大?我需要在至少在15英寸以上的人机界面触摸屏,什么厂家的产品可以满足要求?价位多少?

网友A:
DIGITAL有21寸的,十几万吧。

网友B:
15英寸以上的贵的要死

楼主:
那要是我降低要求,只要求它作为显示用的液晶屏,又当如何呢?

网友C:
对于17寸以上的产品一般都属于非标准产品,如果您有量的需要可以联系我们们为您订制,费用跟您的用量有关!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 029-88326401 姜先生! 我们昆仑通态的ntouch人机界面的网站为:www.mcgs.com.cn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B:
建议你用HITECH的SOFTPANEL加普通的PC,价格也就1万以内(包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