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谁解答这问题,本人送软件。

楼主(2004-03-25):
因为新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上没有与三菱PLC连接的串口,但有一个打印机接口,5个USB口,1个1394接口,1个显示器输出接口,到电脑城买的打印机和USB转换过来的串口试过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才能转换过来,小弟先谢了,本人有些三菱,富士,欧姆龙,日立,松下,以及一些触摸屏的编辑软件。

网友A:
在传输设置里点击串行,选择你所在的USB转换口的COM*;确认即可

楼主:
软件里的端口设置每个都试过,不行。

网友B:
换一种USB电缆,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