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样写S7的程序为什么会出错误?THANKS

楼主(2004-03-25):
最近接了一个活,是对一个模拟量进行监控的活,我是新接触S7的小虾,大家看我的程序为什么会出错? 用的314IFM的CPU,集成模拟量,接模拟量0-10V至PIW128和PIW130端,然后用了FC55标定模拟量的块来标定模拟量。具体步骤是建了一个块FB11和一个DB块DB100,在DB100里建了一个ARRAY[-32768..-32673],类型为BYTE,从0.0到96.0。 然后在FB11里写程序 CALL FC55 IN :=PIW128 HI_LIM :=1.000000e+001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RET_VAL:=MW80 OUT :=DB100.DBD0 CALL FC55 IN :=PIW130 HI_LIM :=1.000000e+001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RET_VAL:=MW88 OUT :=DB100.DBD4 程序可以通过编译,也可以下到PLC里,但是一在线(DISPLAY ACCESSIBLE NODES)看FB11或者从PLC里上传至PC,打开FB11时就出现there is a time stamp conflict with at least one block call 故障信息 30:13 然后程序就变成了 Call BLD 1 = L 4.0 TAR2 LD 0 L L#1092616192 T LD 5 L L#0 T LD 9 CLR = L 4.1 UC FC 55 P#P 128.0 P#L 5.0 P#L 9.0 P#L 4.1 P#M 80.0 P#L 13.0 LAR2 LD 0 L LD 13 AUF DB 100 T DBD 0 BLD 2 End Call Call BLD 1 = L 4.0 TAR2 LD 0 L L#1092616192 T LD 5 L L#0 T LD 9 CLR = L 4.1 UC FC 55 P#P 130.0 P#L 5.0 P#L 9.0 P#L 4.1 P#M 88.0 P#L 13.0 LAR2 LD 0 L LD 13 AUF DB 100 T DBD 4 BLD 2 End Call 其中CALL和END CALL是红色的,说是编译错误 重新调用FC55,在线重新写程序也不行,S7的帮助的解决方法都不行。 谢谢帮助!!!!!!!!!!!!!!

网友A:
FC55下载了吗?IEC块和SFB,SFC不同,CPU内无IEC功能块

楼主:
TO:HUNANREN 下载了啊,在线可以重新编译程序,而且一CALL FC55,就出现空参数来写,写完后也没有错误,再上传后或者在线看也是这样。 唉,我的编译步骤有问题吗?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2016-03-01):
做模拟量直接调用FC105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