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可以给我一点帮助吗?7000系列的模块指令怎样用

楼主(2004-03-25):
我在对7000系列的指令如何用,一点也不清楚,你可以帮我吗?

网友A:
所有7000模組為485網路架構,所以需要一個7520轉換 232和485的訊號,才能和PC溝通。因此一個7520加一個7000 模組為最小的7000控制系統。所有7000系列模組的命令為 ASCII格式(N,8,1),且為一問一答的資料存取模式,舉例來說: Send : $01M(cr) =====> Read module name Receive : !017017 01 = 模組的Adress 7017 = 模組的名稱 更多的指令說明請參考模組使用手冊…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htm 支援的軟體,可先用Utility測試模組… Demo supported: VB/VC/BCB/Delphi (Source code included) OS supported: Windows 98/NT/2000/XP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如果還是不清楚,請先參考如下手冊,有詳細說明…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getstart.pdf 7000系列模組Q&A .... http://www.icpdas.com/faq/index.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7000_index.htm

楼主:
先谢谢你! 我已经按你的说的做了,只不过我用的是7520,7012,7021三个做了测试,非常的好。我可以对它们进行设置。 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如果我用一个PC连接7188,7188再连接一个7012的模块 如果我想读去7012的测量值。 是否在对7188编程时,是否加上7000的指令。如何加呢? 可以举一个小列子吗?

网友B:
Hi kule: 有幾個demo 程序你可以參考 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7188/minios7/demo/tc/test7060/, test7050, test7067 你可以將 SendCmdTo7000(1,cmd,0); 內的cmd改為7012的命令,如 SendCmdTo7000(1,"#01",0); //#01 讀取7012 AI 再用ReceiveResponseFrom7000(1,cReceive,1000,0); 來讀取7012的回傳值 在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7188/minios7/manual/gb2312/lib/7000.htm網頁上有兩個函數庫,是连结7000的副程序說明. 其它函數說明,請看file://D:\7188\MINIOS7\manual\gb2312\lib\index.htm 還有其它7188的程序範例說明,請參考 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7188/minios7/demo/7188_demo.pdf

楼主:
谢谢你们给我的帮助 我非常的感谢! 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在编程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 例如: #include"7188e.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c; int quit=0; Init5DigitLed(); if(!Is7188e()) printCom1("\nCannot find 7188!"); printCom1("pelese input number!"); while(quit==0) { if(IsCom1()) { ReadCom1(); Delay(100); ToCom1(ReadCom1()); c=ReadCom1(); if(c<=999) { Show5DigitLed(1,c%10); Show5DigitLed(2,(c/10)%10); Show5DigitLed(3,(c/100)%10); } else return; } } RestoreCom1(); } 当我编译时没有错误,可是当我调试时,却不成功,输入的数据也不显示,我是通过Send232输入数据的,结果并没有显示!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C:
你好 我正在做7188和7060的通信 在之间的通信方面遇到了困难 能否帮忙给出之间地址的设置和引脚的功能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也是才做,如果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你的。

网友B:
kule 你好 你用的模塊應該是7188,不是7188E吧 但你的程序看來是 link 7188e.h及 使用 Is7188e()函數 問題應該就出現在此 #include"7188e.h" .....   if(!Is7188e()) .... 如果你是用7188 [minios7 os] 就請你參考 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7188/minios7/demo header file為 #include"..\LIB\i7188.h" i7188e.h是7188e使用的 如果是用7188E,就參考 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7188e/minios7/demo/ 在使用printCom1之前,你必須先InstallCom InstallCom(1,115200,8,0,1)   printCom1("\nCannot find 7188!");   printCom1("pelese input number!"); 如果你不先InstallCom,你可以直接改用 Print("\nCannot find 7188!");   Print("pelese input number!");

楼主:
谢谢你 我今天问了一个同事,他说在读去时,是一个个的读,而写时也是,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就是我应该怎样的一个个读写呢? 还有我在显示时,有时显示不成功,通过send23在Com1端口输入数据,我同事说要转换数据,才可以,你能告诉我吗? 最好举一个例子。 只要有读写过程,和转换数据就行! 先谢谢了!

网友B:
你好 在读取时,是一个个的读你可以參考 ftp://ftp.icpdas.com.tw/pub/cd/8000cd/napdos/7188/minios7/demo/bc/slv_com/slv_com.c Receive_Str() function 寫也是可以用ToCom 一個個的寫 當然也可以一次讀取多個資料, 或一次寫入多個資料 請參考i7188.h的函數 你同事的意思,應該是指你可能將有些不可看見的ascii code以 ToCom輸出,如ascii 0~31應該都是不可見的碼, 如 int abc=6; ToCom(1,abc); 將6的整數值用ToCom列出,你不能在畫面上看到6 Print("%d",abc); 你可以用Print("%d", abc)來以字串方式輸出,就可以看到6

楼主:
对不起! 打扰你了!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说的那个例子我用了可是不行,我是利用send232发送和接受数据 可是结果不行! 你能帮我看看吗? 真的我有急用! 帮个忙! 还有就是希望你不要厌烦我这个菜鸟,哈哈!

网友D:
我适用的是泓格i8437,在下装程序时8000>盘符不见了,那位高手可以解答,请赐教!!!

网友E:
1.请先关闭电源,2.再将INIT*和INIT* COM两个端子短接。3.重新接通电源,在PC上打开7188xw.exe终端软件,按回车键就会出现8000>盘符。 请确认你使用的是PC的COM1口连接了i-8437。因为7188xw.exe默认连接的是COM1, 115200,8,N,1

网友F(2004-07-19):
泓格产品物美价廉,只是不为人所知,我很自豪作为泓格代理

网友G(2004-08-31):
你好: 那你能详细和我说一下泓格的产品有些什么,他与其他工控品牌的区别或是优点吗?

网友H: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c.htm

网友I:
有对使用泓格特熟,而且上位机组态用IFIX的北京高手同仁吗?靠!兄弟手下的几个菜鸟把一个项目给我干得苦笑不得,后续项目我还心里没底,望联络! mail : zhangyi2k@163.com

网友J:
您可以致電北京集智達010-82380093/94找一位余世勇先生, 對iFix非常熟.

网友K(2006-03-09):
各位大侠,小弟是新手,刚刚学着用ICPDAS的7188E2,老板给了个题目,要用7188E2与51做通讯,我老是没办法往7188E2里写程序,为什么啊?我是用的串口连接,INIT接地。高手指点一下啊,拜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