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在密度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4-03-25):
各位大侠:有一种气(空气)液(水)两相混合装置,两相混合后会产生不同密度值的混合液,现场要使用恒定密度值的混合液,水量是不可调的,只能通过一可调阀门来调节给气量,给气量一变化则混合液密度随之变化。此阀门输入4—20mA对应开度0—最大,用西门子s7—200PLC与TP070人机界面来编程控制。密度值信号输出为4—20mA给PLC,密度模拟量给定由人机界面实现,PLC输出给调节阀门,且需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气体压力,水的压力,混合液的压力,以及混合液的流量。 请帮忙编程,谢谢

楼主:
咋没回复的那,现在公司出资1万寻求编程 wyh7108@163.com

网友A:
是一万卢布吗?

楼主:
其实程序很简单的,界面作为上位机访问PLC,PLC以界面设定作为设定值,与输入模拟量值进行比较运算输出,从而控制阀门

网友B:
其实模拟量的处理看是很难,但各个PID调节的互动关系非常的少,开关量看似简单,但较多的开关量互锁就是各大难题。你说的系统不是很难,但没有具体的资料我们也说不清楚。

网友C:
把详细资料发到我的邮箱 ddbandit@163.com

楼主(2004-05-19):
气液两相相混后的密度测量及控制是世界难题,即便程序没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控制,因为气体是可压缩的。

网友D:
PID应该可以,但调节效果就很难说了,肯定有滞后现象

楼主:
是的,其实完全可以用PID数字控制器代替,用PLC也是用的里面的PID功能,但滞后是肯定的。

网友E:
用自动化控制的方式对气液两相流进行密度的控制,不象单纯的控制温度一样,气液两相流的密度是与压力有密切关系的,密度的大小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定量的气和水混合当压力升高是,其密度增大,因为气体是可压缩的;假设气和水的压力为恒定是,对密度的控制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而恰恰相反,气和水的压力是不断变化的,这就给密度的控制带来了相当的难度,用单一的自动化的控制恐怕难以实现,必须借助手动的方式对密度加以调节,而采用这种方式密度也只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一个范围内来回的变化,这种调节密度的方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显然对密度要求严格的场合,目前的这种调节方式恐怕还难以实现。

网友F:
好困难呀

楼主:
冬零,你做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