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速度控制下同步带驱动大惯量负载的电机选择?

楼主(2004-03-25):
各位同仁好,本人近期工作拟采用电机驱动大惯量负载,采用同步带传送方式。不知道采用方案,是交流伺服电机好呢?还是采用变频器+异步电机?希望各位捧个场吧。

网友A:
伺服电机要求的快速响应,所以一般他的惯量都比较小。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采用伺服电机不合适。一家之言。

楼主:
说的有道理。 目前我的系统总减速比为12,负载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为电机转动惯量的150倍多,现将交流伺服(速度控制)的各项增益指标调得比较低(同步带低刚性),结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B:
建议配个减速机,

楼主:
减速机原来是有的,因为减速机以前出现过质量问题,导致现在公司还尚存部分的减速机,同时从质量角度来看相当于减少一个故障单元。

网友A:
加减速机使得控制变得复杂,同时使得误差增大。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驱动。还有就是你说的增益指标都有那些?

楼主:
比如交流伺服的速度环增益10Hz、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10000ms、转矩滤波时间常数600ms、速度环滤波时间常数800ms等都比较低,可能不同的伺服单元上述参数单位不同。 目前我尝试了两家公司的产品,有日本安川和三菱,对安川来讲驱动效果不大好,三菱较好些。我觉得可能还是擦伺服参数设置不大合适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C:
用德国电机吧,小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不行。

楼主:
这位兄台可否推荐一种德国电机?

网友A:
如何设置这些参数,有经验的请讲一讲?

网友D:
你负载有多重,速度,加速度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
负载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为电机转动惯量的150倍多,需要最大持续扭矩为16N.M,加速度为15秒加速到1000r/min

网友C:
系统的快速性和精度本来就是矛盾的。想要响应快只能加减速器,且效果有限。如果没什么精度要求,还是用变频调速吧,比较经济。

网友E:
我在速度系统上偏爱变频调速电机,但变速比是多少,不在太大。 15秒加速变频可以胜任。

楼主:
不知道变频调速电机一套系统需要多少钱?现在我用一套伺服系统大概2万元的。

网友E:
按电机功率,400W380V的系统一台变频在1500至2000元。

网友F:
有机会可以试试我们LENZE(伦茨)的系统,从伺服控制器到减速伺服电机成套做

网友A:
是这样。伺服系统真的很贵。三菱的一套两轴伺服系统不到两万,但是说可以打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
采用变频器干扰比较难以控制,我的系统中有很多块高速逻辑电路板。同时要求我的大惯量负载从低速到高速都能够平稳运行,不过我正在积极了解变频器产品,谢谢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G:
用变频器加异步电机就可以了,大惯量的多用几条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