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急事相求

楼主(2004-03-25):
那位朋友知道怎么用手持编程器给可编程加密码!三菱的!!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
帮帮忙啊朋友啊!! 知道的说话 啊!!! 小弟在这谢谢你门了!!!!

网友A:
不知道呀,不过解密我会,今天刚解了 个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啊!我以前试过现在忘了,你看一下编程器的说明书。

网友C:
三菱的加密没有太大有说明意义,太好解密了!

网友D:
好像是倒数第二项吧,手编器已渐被手提电脑代替了,要熟悉使用不太容易,如果要此手编的操作手册我还有七百本。

网友C:
按other"键进入选4 parameter,go default setting选no,go,2K(4K,8K)选取,go,在entry code下选enter,输入8位密码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知道FX1S如何解密请回答,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