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3-25):
传感器参数中经常可以看到“%FS”,这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看老贴,以前有相关帖子。不要上来直接就问问题。

网友B:
不重复性 %F.S 滞后 %F.S 非线性 %F.S 蠕变(30分钟) %F.S 零点输出 %F.S

网友C:
英文"满量程"缩写.意思是(满量程的百分之多少).

网友D:
楼上说得不错,就是满量程的意思。 希望你我能一起进步! comradelwzhong@sohu.com 卢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