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EW中,如何使用按钮实现退出功能

楼主(2004-03-25):
(无正文)

网友A:
查找软件的关闭应用程序函数,添加到按钮的事件

网友B:
可自已写外挂程序来实现 来使用 wwcontrol脚本来实现

网友C:
上面已经蛮详细了。 具体也就是画个按钮,然后再做个相应的动态联接,需要用到关闭应用程序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