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BA在iFix中实现PID控制,谢谢!

楼主(2004-03-25):
怎样用VBA在iFix中实现PID控制,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实际意义呀!

网友B:
按照PID算法编程就是了,不过你得保证PID参数,不然控制效果不会太好。 另外我记得FIx里面有PID功能块的,大可不必使用VBA。除非你要作复杂的PID,比如模糊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