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Nico Technology Tom Yeh有关PSG3的问题

楼主(2004-03-25):
问题如下: 1, 用LONMAKER Brower监视网络变量的值,在改变INPUT NV的值后,就显示communication failure while monitoring object (subsystem:DS #200),再次下载程序时,就显示canno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vice(subsystem:NS #26),下载程序中断。将PSG3断电再供电后,程序又可以下载了,但改变INPUT值后又出现以上问题。请教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 2, 用PC机中的串口调试程序与PSG3经通信时,RS232口设置为38400,8N1,发送与接受数据时,前八个字节能无误收发,但以后的字节无法保证正确,好像被作为第二帧数据收发了。波特率越低,能正确收发的字节就越少,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this is a sample for your reference priority when(slta_rxrdy()) // == receive message from 701E controller == { result[buffer_index] =(unsigned short) slta_getchar(); buffer_index++; if(buffer_index >= max_buff_size) { buffer_index = 0; nvoBuffer_Full= nvoBuffer_Full+1; } unprocessed_serial_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