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42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3-25):
西门子420变频器在运行时候有时会跳闸,会显示F001 F002 F005 F006复位又可运行

网友A:
您好:请拔打我们的技术咨询热线转021-62057796技术部

网友B:
为什么不愿意在这里解答呢? 保密? 没信心? 呵呵

网友C:
T0子耳: 出现故障时是不断现示F001 F002 F005 F006 还是这次只现示F001,等下次就现示其它一种故障?

网友D(2005-05-27):
为什么这样的帖子没人回答,我的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跳闸太频繁了,靠,我这可是重要负荷啊,快帮帮忙啊!!!!! 各位高手,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E:
呵呵,换个大点的空开不就得了,负载大,变频器保护功能太多了,参照说明书把额定负载在变频器里设大点也行吧

网友F:
西门子出现乱跳代码,不能运行,看似复杂,其实一般是主控板的插针和驱动板插座接触不好,把插座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的变频器用于发电厂的给煤机.变频器跳了之后,就出现黄绿灯同时闪烁, 无输出,再过一会就只有黄灯发平光了.必须断电之后再送电,才有可能启动!代码是A0501,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F:
440的A0501代码手册的意思是电动机的功率和变频器功率不匹配,电动机的连线太长,接地故障,从维修来看,参数问题,把参数初始化,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