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染机控制求教

楼主(2004-03-25):
目前负责的一个项目,有一台卷染机需要控制,有两个卷布的卷轴用交流电机通过变频器控制,一个卷轴放布,一个收布,布匹从一个卷轴卷到另一个上去,在两个卷轴中间经过一个染池进行染色,就象单放机放磁带的两个卷轴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控制两台电机使得两个卷轴上的线速度一样(否则布会被拉断),由于在卷绕的过程中一个卷轴上的布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半径随之变大,另一个卷轴则刚好相反,而工作环境由于有高温高压和强酸,又无法安装测布匹速度的传感器,和测量两个卷轴当前半径的传感器。因此小弟好生郁闷,不知哪位仁兄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叫OT染色机吧,简单了。

网友B:
不知两端的力有多大多远。如布的力量够,应该是一个电机驱动,拉动另一端。 如不可能的话最好加一个机械装置,送布的一端在布上压一个轴,轴上连一个连杆,连杆上加一个电位器,电位器控制电机的变频器微调速度。 一孔之见见笑了

网友C:
LENZE 93EV 系列变频用于收放卷控制,有内部卷径计算功能,用一台变频的数字输出给收卷的输入做为主速度给定,用摆辊控制电位器做附加给定,两个信号叠加后通过内部软件进行卷径计算得到收卷的线速度,实现恒张力收卷控制,高温高压染色机我们做过,有问题请与上海德汉伦茨传动技术公司联系13816333032

网友D:
能详细介绍你的染布工艺和设备构思吗? 我们仅接触过的设备是: 染纱:用卷轴放,用卷轴收 染布;用箩筐放,用箩筐接

网友E:
可以一头用变频驱动,另一头用一个滚筒就行了。

网友F:
这个设计主要有我实现,其中碰到的困难是,现场条件不允许装任何检测传感器,因此我委托朋友到这边帮我问问,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谢谢!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哪位大虾,能够不需要检测就能实现恒线速和恒张力控制,请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G:
西门子的440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的,能保持恒张力控制

网友H:
这样的方案不可能实现

网友F:
不好意思,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它是如何实现恒张力的?张力是与实际卷径有关的,变频器如何识别卷径的变化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I:
很简单啊 两电机用变频器,用任一台为主,另一台跟踪。 用一张力轮。几十克张力下工作没问题。 要避开测量辊径变化,因为你关心是张力。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
可以留下你的联系电话吗?

网友I:
你可以发电话号码至信箱

网友F:
你不用张力轮能实现这种控制要求吗?

网友I:
看看西门子MM440,速度小问题不大.要是速度大了可能不是很好. 用张力轮不方便?

网友J: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交流变频器加磁粉制动器也能实现此功能;并能节省资金。 一点拙见!见笑

网友F:
用磁粉制动器也只是代替了交流电机吧,但它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无传感器的问题啊!关键是在没有其他检测量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该如何修正?

网友J:
卷取卷轴电机使用变频器力矩控制方式,或改用力矩电机;可以甩掉传感器。

网友K:
采用EMERSON的TD3300系列变频器肯定没问题 如果还自动换卷的话,更复杂。 中间涉及到:预驱动,转距方式,最好还有牵引(看情况),卷径计算,张力衰减 等

网友L:
略知一二说的对,MM440是可实现 高速情况最好是用590+

网友M(2004-05-08):
用华为TD3000(现在的爱默生TD3000)的张力控制变频器就能轻易实现

网友N:
你们都没有搞过。全部没有说到电子上。多上工程师在这中双变频的机器前颜面扫地

网友O:
用Tiger Power变频器,通过开关信号输入轻松实现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的切换,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如果没有用传感器(不包括装在电机轴上的矢量控制反馈编码器)用两个变频器的话是不可能实现恒定线速度下的恒张力控制,如有人做到我真是佩服他(她)了。

网友P:
其实,本题的意思是比加装任何传感器,实现恒速恒张力控制。方法是有的。在收放两个电机中,一个专门恒速,即不管拉力多大,速度都要不变,另一个专门恒力,不管速度如何变化(当然不是大幅度突变) 首先是恒力,准确说是恒钮矩。如果简单的恒张力,那么大卷和小卷时的钮矩变化太大,会引起卷辊内圈打折。如果电机是普通异步电机,可以用转差-频率控制稳定的输出扭矩。(放在收卷,成品的卷辊好看整齐些) 恒速,恒的是线速度。建议用放卷恒速。电机恐怕要换换,你见过异步力矩电机吗?可以做这个。用一个4象限变频器,反响加力,但正向旋转(到小卷时也可能变成正向加力,一般变频器可不行)

网友Q: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R:
不用传感器是不可能的,要用张力轮配合压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