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采样与异步采样

楼主(2004-03-25):
一般数据采集卡使用的是同步还是异步采样方式,在同步采集卡上能实现异步采集吗?比如NI的PCI6110,我看一些其自带的例子程序说是采用异步采样。望赐教!!

网友A:
采集卡的同步和异步方式指的是软件处理流程,采用同步方式采集数据,在设定的数据采集完之前,程序会一直停在采集函数,直至采集完成后程序才向下执行;而异步方式采集,在采集过程中还可以同时进行其它的动作,后面通常会用异步检测函数来判断采集有没有完成,采集完成取数据进行后续处理。同步采集卡(硬件)可以用异步方式(软件)采集数据,两者没有冲突。

楼主:
哦,多谢!!我希望利用双缓冲来采集,可只支持Low-level data acquisition ,就是异步采集,data acquisition即同步采集不支持双缓冲,请问Low-level和high-level 即异步和同步究竟对于数据采集的性能又多大影响,都能实现实时采集吗?是不是同步的比异步的好呢?

网友A:
异步采集在程序的执行效率上要好于同步采集,实现实时采集肯定要使用双缓冲方式,所以要用异步采集方式,以便在采集的同时传输、处理数据。

楼主:
我使用NI的PCI6110数采卡,它的最大输出Update rate是4M,那这能否实现输出一个100KHZ的正弦信号(如用30点来描绘),理论上能实现(30*100K也就3M),可老报错,是不是频率太高,如点数太少的话,所需输出的数据会冲突?用同步方式输出比异步方式输出,所输出的信号频率能高些,但同步方式输出时想同时不管是异步还是同步采集信号,都须等输出完成才行,是这样的吗?

网友B(2004-12-16):
30点是什么意思?,输出100KHZ的信号,需要数据的采样率最少为200KHZ到250KHZ就行了,也就是,每秒250*2=500KB数据。

网友C:
我有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请教: 能否在软件中实现模拟量与数字量(总线信号)的同步采样,还有这些数据应如何存储呢?是不是要有一个协议来规定存储的方式。

网友D(2007-08-13):
武汉凌华电子有限公司
    我们主要致力于:工控机、(数据、图象)采集卡、PXI设备、模块、平板电脑,工业电源及配件,工业机柜方面的研发和销售。
    1.测量应用:凌华科技测量产品是为了提高客户生产率,提供客户竞争力而设计。产品包括从继电器控制到高速信号采集设备,具有ISA、PCI和PXI等各种总线。此外所有产品均配有各种软件驱动以协助客户最快速整合。
    ◆数据采集卡◆PXI设备◆软件解决方案
    2.电脑及通讯:凌华科技与Intel密切合作,通过持续的探讨Intel的嵌入式产品计划和选择最恰当的计算机解决方案来确保我们的创新研发契合市场需求,保证凌华科技可以提供高品质、高性能、长寿命周期的产品。
    ◆CompactPCI平台◆刀片式服务器◆单板电脑
    3.自动化领域:凌华科技是一家全球性的PC-Based自动化厂商。我们可以为半导厂商、电子装配及自动化监测设备等提供高新性能的板卡、机箱及实时远程I/O解决方案。多种规格的通讯卡以及智能型远程控制模块可以轻松方便地为工厂自动化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运动控制卡◆实时远程I/O系统◆机器视觉解决方案◆通用嵌入式控制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欢迎来电或邮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以最优的价格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李刚
    电话:13277963173   027-87877980-83
    QQ:313898188
    E-mail:ligang8100@163.com
    公司地址:武汉武珞路717兆富国际大厦1210室
    凌华科技网址:http://www.adlink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