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实现PC与S7-200通信

楼主(2004-03-26):
我试着用了VB与S7-200互发数据,但好像都不很可靠。硬件连线采用RS485转232接口,在PC发数据给PLC时采用了起始位0X18和结束位0X0A,PLC用PORT 0,设定了起始位和结束位检查,请问做过的高手,起始位和结束位会读入PLC的缓冲区吗?奇偶校验的可靠性有多高? 要不要自己做校验比如“和校验”? 由于只能用半双工方式通信,怎样在VB中设置较好的时序来控制收发避免拥塞?

网友A(2005-06-04):
请问你的程序做出来否?我也在试着做

网友B(2007-02-02):
请教VB与西门子PLC通信

在网上看到你的留言,了解到你做过VB与S7-200的通信,我现在手头上也有这种事情,很想向你请教.请问能否发一份你做过VB与S7-200的通信的简单测试程序的源代码啊??我平时是用欧姆龙的,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我也可以发一份给你.
   急!请帮个忙.我的邮箱是szkuailin@126.com 谢谢了..

网友C(2009-04-09):
我也想要一份,能帮忙传一份吗guanzf0913@163.com

网友D:
不要用楼主的直接包访问方法,太复杂;办法有三:

1。用OPC访问PC ACESS1。0的办法;

2。用MODBUS主站方式;

3。PRODAVE访问;

网友E:
请问楼上。。

prodave访问方式,无通讯卡,主机可否用USB/PPI通讯适配器与200通讯。

网友D:
可以的;

PRODAVE有个缺陷:连接S7-200要10秒钟,这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