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刹车时,电机为何倒转一下?

楼主(2004-03-26):
我应用一台安(3.7台kw)变频器,刹车时电机为何倒转一下?(大约半圈), 刹车前为寸动3hz. 请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停车制动还是包闸停车。

网友B:
电机输出一个反向磁场停车,可以适当调整制动参数(如制动电压和时间)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