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数据库连接的疑问

楼主(2004-03-26):
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按照那个方法作了,但是现在连不上数据库,很着急,希望给予支持。 首先我自己用access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个表workreport,有一列为“试验“,生成一个odbc数据源为aaa,并且通过验证,用户名密码。在intouch定义标记flow,并将flow与列“试验”绑定,帮定名为workreport.之后我在intouch中生成一个quickfunction,    SQLConnect(a," dsn=aaa;uid=admin;pwd=admin" );    SQLInsert( a, "workreport", "workreport" ); 编译通过验证,但是就是不能往Access里写数据,真是很急。 那位帮帮忙,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请使用SQLErrorMsg函数取得错误信息。

楼主:
wwysh:你好! 这个问题我用了,是子段定义的问题。 就是列属性

网友B:
你可以在intouch界面上添加个按钮,然后再action中添加 SQLConnect(a," dsn=aaa;uid=admin;pwd=admin" );     SQLInsert( a, "workreport", "workreport" );在试试

楼主:
谢谢你,无颜色。 现在可以联上了,刚才连接不上是字段属性定义的问题。 我想知道在intouch中创建表模板时,所要输入的列类型都有哪些,他们的关键字是什么 ?我看过帮助,它提供text 和number,但是只有前者可用,而用后者时,就报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类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