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自动翻屏

楼主(2004-03-26):
在三菱PLC内部有一记数器D200,在执行程序时,不同的指令有不同的值.在F930GOT上有不同指令所对应的屏.请问如何让下位机上不同的指令时,上位机的屏自动对应???谢谢!

网友A:
F970GOT\F985GOT我做过类似的工程,假如中间是通过PLC相连的话,直接在PLC程序中写赋值语句,类似于做触摸屏画面的翻页程序。

楼主:
但如何在上位机的图画上加载与下位机共同的记数器D200?

网友B(2004-04-27):
什么是上位机和下位机呀

网友C:
以上谈的是F930的屏幕切换问题,这个答案在这个网站上有: http://wmxun58.meibu.com

网友D(2007-04-2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