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紧急求助,孔板流量计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4-03-26):
请问各位大侠,在安装孔板流量计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孔板是不是一定要安装在控制阀的上游,为什么?,那孔板和控制阀之间的距离应该相距多远?当测量介质是气体时安装要求与测量介质是液体时有什么区别?谢谢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管径是多少,一般要求在前10D,安装在后面5D。还有当是液体是要在管底部取压,气体在顶部取压。

网友B(2005-05-25):
同意楼上的意见,如果距离不够,可以加装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