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问DDC控制的UI,TI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3-26):
本人现在在学习DDC,可能公司要用到。由于我没有搞过DDC,对它不懂。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DDC控制器的参数:UI,TI表示什么意思。比如有一种DDC控制器,2个DI,4个UI,2个TI,在下只知道DI,后者不知道拉。望赐教,谢谢

网友A(2008-03-08):
UI是通用输入,可以是模拟量也可以是数字量,TI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