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PG程序转成AS程序

楼主(2004-03-26):
原来我用PG编写的程序已经下在PCC中了,现在改用AS,原来的程序可以直接upload到AS中吗?如果可以,如何操作?其中有无要注意、要变动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关于UPLOAD: 1)AS只能UPLOAD"数据模块",不能UPLOAD"任务"; 2)PVI TRANSFER可以UPLOAD所有内容; 3)PG2000可以上载整个项目.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只能在monitor中看见PCC里运行的任务已经相关的数据模块,事实上我也看见了。 如何使用PVI TRANSFER来UPLOAD?具体的操作步骤是怎么样的?在HELP中哪里有说明的。 谢谢!

网友A:
从"启动/程序/B&R automation/PVI transfer"启动后,再点击最右边的帮助.

楼主:
我用PVI TRANSFER upload 和SYSTEM相关的任务或模块时,总是提示错误,并且不能

网友B:
我现在在搞技术,以后我想搞销售229307917